求助:请问在sigxplorer中IBIS的polarity对输出有影响么

楼主(2009-02-19):
请问各位大虾:
在cadence的sigxplorer模块中,作为driver的IBIS模型的polarity对输出的波形有影响么?
是这样的:我试了一下,inverting和non-inverting的输出波形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哦

网友(2012-10-23):
polarity一般是针对差分对定义的,差分对中是分“+”“-”网络的。个人认为只要只要在差分对中设置一个“+”,一个“-”,输出波形就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