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测试的音频数据应该如何做出来?

楼主(2009-02-19):
用于测试的音频数据应该如何做出来? 例如我想以后在测试文件里面加载一个0db的1k与10k的正弦波信号
那么作为i2s接收方
有左右通道
那么在写一个这样的测试数据应该如何去做呢?

因为用生成器生成的音乐文件
如何转换成简易的,方便模块测试的数据
通过数据总线只发数据到模块进行直接的并串转换

我的设计思路大概是这样的:
我手上有个de1开发板子
上面有sram,sdram,sd卡接口(只支持spi模式),uart接口,vga接口,ps2接口,一个音频ad/da芯片

我现在完成了sram读写控制 sdram读写控制 uart读写控制 i2c写控制 的仿真调试
其中sram读写控制 sdram读写控制 都在板子上实际验证
uart读写控制 i2c写控制目前属于电脑上的波形验证

下一步就是实现一个i2s接口 使得那个音频ad/da芯片也使用上

想通过sd卡接口读取一个音乐文件 例如比较简单的wav格式的

如何按照这样的思路过程

应该如何逐步完成完善设计呢?

网友:
你好!

我看了一下,好象你就是想直接读取音频数据然后传送到D/A是吧.
你可以选择最简单PCM文件, WAV也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D/A, 音乐文件选用单声道的.

直接通过你设计的总线传送就OK了

如果要实现连续播放, 你可以把缓冲区做的很大,也可以用小的缓冲设置握手信号.

输出时钟要和文件的采样率相同,不然声音不对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