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DDR DDR2问题

楼主(2009-02-19):
DDR是2BIT预读取
DDR2是4BIT预读取

这个是DDR2比DDR快的原因,但是不怎么理解啊,4bit预读取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他的位宽比ddr宽还是怎么样啊???

如果是DDR DQS上升沿能采样8bit数据   那么DDR2呢???

请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DDR2比DDR1快是因为DDR接口时钟频率变快了,DDR1最多只有200MHZ,也就是DDR400,而DDR2最多可以达到400MHZ也就是DDR2 800。
因为DRAM存储器核心频率是很难提高的,自从SDRAM开始,到现在的DDR3,内核频率最高也就是200MHZ,为了跟DDR的接口速度匹配,
可以把内核的数据位宽扩大,比如说16bit的DDR2-800器件,总线的传输速度为800X16BIT,对应到200M内核频率那就是200X16BITX4,
所谓的四倍预取就是说内部数据总线位宽是接口的四倍。

网友:
的撒旦法撒旦法

网友:
这是骗人的。主要是DRAM内部就那么快了,很难提高,于是就一次读取多点数据,提高接口速度,另外,为了到达400MHz, 增加了接口的电气特性,如ck变成了差分信号

网友(2010-06-29):
回复 网友A:

假设ddr和ddr2的内核频率一样,
不同的是,
    ddr每次往一个buffer里写2个bit,接口以2倍于内核的频率把这个两个bit串行取走
    ddr2每次往这个buffer里写4个bit,接口以4倍于内核的频率把这个4个bit串行取走

网友:
关键还是频率提高了。其实要是对DDR2和DDR做纯随机读取,每次只读一个接口位宽,速度谁更快还不一定,因为DDR2的CAS值高,DDR3就更高了。

网友(2012-07-21):
回复 网友B:

    我顶你----------

网友:
俺曾经有个猜测:

从DDR到DDR2到DDR3,Latency的值从来没有怎么变过(频率提高一倍后CAS周期数也提高一倍,延时按ns计无变化),可以猜想DRAM内核速度无变化。

但随着工艺进步,基本逻辑单元(比如MUX)的速度在不断变快。这样就可以内部用慢速同时操作2/4/8个DRAM内核,在出口处MUX一下,就变成了DDR/DDR2/DDR3。

俺去年曾经跟美光的工程师交流过这个想法,但被耻笑了。。。

网友:
我感觉的变化大部分也是借口频率,另外就是接口电平低了。实际的每次tRC没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