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做过bandgap triming?

楼主(2009-02-19):
请问有谁做过bandgap triming? 怎样确定trim bit number? 如何将offset, mismatch等因素考虑进去? trim后bandgap的值由仿真给出还是由测试若干片后统计值?

网友:
我看过一篇paper,国立台湾大学的sen-wen-hsiao写的,有提及这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谁做过bandgap triming? 怎样确定trim bit number? 如何将offset, mismatch等因素考虑进去? trim后bandgap的值由仿真给出还是?

trim bit numberj是由你的最小精度(确定LSB)及你基准的变化范围(确定MSB)来决定的。
offset, mismatch在测量的时候把它们包括进去就可以了。
trim后bandgap由由测试若干片后统计值决定。

网友:
1,2,4和-3吧?

网友(2009-03-28):
1 2 4 用的可能用

网友:
正常的。好的

网友(2010-06-26):
Rincon Mora的几篇论文里面倒是有专门提及这块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三楼说的对,所谓位数是在设计的时候根据所要覆盖的最大误差范围和最小误差精度来决定的;而工艺参数和mismatch等工艺因素就是trimming所要覆盖的设计之外的因素之一;一般应该是设计中给出一个值,然后用trimming使产品最终值达到该值的一个设定的范围内。

网友(2011-12-09):
这些资料在哪里能查到详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voltage variation为+/-10%
如果要trim到+/-1%
则需要4位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位调节的幅度是怎么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