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解惑,关于位于s=0的极点

楼主(2009-02-20):
按照PLL理论(如BEST的著作),若要使频率阶跃产生的稳态相位误差为零,其锁相环的开环传输函数至少要有两个位于s=0的极点,即重极点,
可是按照 信号系统 的观点,位于虚轴上的极点不可为重极点,否则系统不稳定,那么这个PLL频率改变的过程是否可以看成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
的变化过程?但是按照Razavi的观点(见其教材),这个过程是跟踪的过程,不会产生振荡

网友:
闭环情况下传输函数的极点都在LHP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俩极点虽然在虚轴上,但是频率值=0,所以是DC的
只要与之最接近的是零点,在这一段频率就会有pm
不会产生振荡
不知道对否

网友:
1.首先LZ观点有误,按信号系统理论,原点处决不可有重极点,因为它对应斜升tu(t),虚轴上原则上可以有重极点,它对应等幅度振荡,临界稳定;
2.观察闭环系统稳定是看闭环传输函数,H(s)= Ho(s)/1+Ho(s), 将原点处的的重极点移动到虚轴上,系统还处在临界稳定中;
3.为了系统稳定最好引入一个零点来补偿,如Razavi教材中所描述的那样串联一个电阻Rp,这样两个极点都被移到LH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PLL理论(如BEST的著作),若要使频率阶跃产生的稳态相位误差为零,其锁相环的开环传输函数至少要有两个位于s=0的极点,即重极点,
可是按照 信号系统 的观点,位于虚轴上的极点不可为重极点,否则系统不稳定, ...

s=0处的是开环系统的极点,而PLL工作在闭环情况下,在闭环后所有极点都位于左半平面去了(由根轨迹很容易得到),所有PLL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0处的是开环系统的极点,而PLL工作在闭环情况下,在闭环后所有极点都位于左半平面去了(由根轨迹很容易得到),所有PLL系统是稳定的。

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够严格,闭环的情况只是把重极点从原点变成虚轴上的点,加了串联电阻以后才到了LHP,故PLL得以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够严格,闭环的情况只是把重极点从原点变成虚轴上的点,加了串联电阻以后才到了LHP,故PLL得以稳定

呵呵,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个意思,加串联电阻是为了得到左半平面的零点,只有有这个零点,才能使闭环后系统极点位于LHP。

网友:
现在我终于明白 信号系统理论 在电路设计领域是多么重要啊,Fourier, Laplace都是两三百年前的人物了,他们的理论仍然指导当代的高科技 ,
当年的法国人还真牛. 我以前觉得这门课很抽象很繁琐,没有好好学,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