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转5V

楼主(2009-02-20):
有无那位兄弟搞过AC220转5V的啊,最好是用变压器加防雷的。谢谢。

网友:
220ac -> transformer -> rectifier -> ripple filter -> 5V linear regulator -> 5Vdc

网友:
AC-DC 模块电源选型
FAD20-0505-WFCI
现存的,拿来就用。

网友:
这不简单吗?你的充电器不就是了,不清楚拆开看啊,WIPER22做一个开关电源也可以。

网友:
直接AC/D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