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分析

楼主(2009-02-20):
我做功耗分析时无论怎么改变频率,用power compiled做的功耗分析报告都是一个结果,

Cell Internal Power = 258.1964mw

Net Switching Power =57.0801mw

Total Dynamic Power =315.2765mw

Cell Leakage Power = 11.7811uw

而在不同频率下做综合时我设定了,

set_max_dynamic_power 0
set_max_leakage_power 0

做完后得到的最大动态功耗只有16.04mw

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该如何理解power compiled得到的功耗报告呢?

先谢谢啦

网友:
我猜测与翻转情况有关.

如是组合逻辑, 那么只要不设置翻转率, 软件默认就按0.1来做.

我猜测, 因为这个所以不变.

另外, 可以用 report_power_calculation  接cell_name 或 net_name -verbose

看一下软件报出来的详细算法. 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