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设计的可靠性如何保证和验证?

楼主(2009-02-20):
产品中设计应用到了FPGA芯片,FPGA设计的可靠性如何保证和验证?
    遍寻论坛,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也可能是我看得不够仔细),痛苦呀。
    有哪位参与过FPGA产品化设计和测试的大大能跳出来指点一下
    谢谢啊!

网友:
I think the flow should be same as asic, but not so hard, because the fpga can be re-progrommed later.

楼主:
谢谢humann的答复。
    我个人也是觉得FPGA设计与ASIC设计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是对于ASIC设计来说,会有很多设备可以直接检查ASIC设计的正确性(特别是内部电路);但是对于FPGA设计,通常只能测试IO部分,且由于非ASIC设计,也会缺少那些专门进行裸片测试等设备。所以,在基本无专用测试设备(只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常规硬件设计测试设备)条件下,该如何检测FPGA设计的可靠性呢?
    另:FPGA虽然可以重新编译下载解决Bug,但是作为产品,在客户处出现了问题影响不好,也会被竞争对手作为攻击点。所以,FPGA的Bug还是需要尽量在研发阶段解决的。

网友(2009-04-02):
可综合性好的RTL编码
较低级别的仿真(波形图),主要发现功能上的错误
适当的时序约束
测试平台(摸索中……)
板级测试(signalTap不错)

一步步来吧,个人理解

网友:
是这样的,验证只能找出你的代码和你想要的功能之间的差异,如果你的仿真用例够多购全,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但更麻烦的是你对需求的理解本身可能就有问题,另,FPGA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就算你的逻辑代码正确也不能保证器件不出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要分开来看,要保证FPGA设计的可靠性,不但要RTL代码功能正确,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如容错处理,单板架构等.

网友:
只能凭感觉了

网友:
这得慢慢感觉

网友:
think the flow should be same as asic, but not so hard, because the fpga can be re-progrommed l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