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09-02-20):
假如设计8位adc,参考电压2.5伏特,那么LSB会精确到小数后面8位,设计的电路肯定不可能精确到这个程度,那么设计的过程中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难道将LSB的标准四舍五入?

网友:
24位的都有

一切皆有可能

看看他们实现的原理

网友:
你没有明确你的问题。
你没有给出你的adc 结构,是flash or pipeline or two step??
8bit 得lsb 确实很小,但是没有说设计时要达到这个程度,如果你指比较电平得话?
因为如果用pipeline 或者 two step实现的话,每级的bit就小很多,所以你说的问题更本不是问题。
另外,8bit 如果用flash adc实现,已经是极限了。
BR~

楼主:
DAC用权电容网络产生,然后与采样到的模拟信号进行比较来进行模数转换。权电容网络从理论上是能精确产生LSB的模拟电压值,但是任何不可避免的电荷注入都可以改变这个电压的最低几位小数。
假如参考电压2伏,8位adc的话LSB是0.0078125,我设计时是需要分辨到最后一位小数,还是或者只要考虑到0.0078就够了。最后再用ADC的各种指标来衡量它的性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用权电容网络产生,然后与采样到的模拟信号进行比较来进行模数转换。权电容网络从理论上是能精确产生LSB的模拟电压值,但是任何不可避免的电荷注入都可以改变这个电压的最低几位小数。
假如参考电压2伏, ...

DAC 我不是很熟悉,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說的不可能 應該是指Vref 已經讓你的電路操作區間跑掉了

网友:
using flash is hard, pipeline or sigma delta can do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