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温漂问题

楼主(2009-02-21):
我现在要实现一个简单的相加运算电路,可以用运算放大器最简单的求和电路实现,但是温漂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考虑过热敏电阻,但是那东西非线性太严重,不好控制。用温度传感器的话,虽然线性度很好,但是由于运放的温漂是非线性的。
因此在此请教,有没有从电路结构本身解决温漂问题的方法?即在运放求和电路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首先要选高精度温度系数小的器件。
以前用过数字的方法来校准。用个简单的MCU和温度sensor,在做温度cycling时把calibration值存起来。

网友:
既然是简单的加法运算就没必要考虑太多,选个温漂小的运放。

网友:
选择一个低温漂的运放,现在这个很多,还要看你用的是电流型运放还是电压型运放,假如你用的是电流型的运放,在放大倍数为1时,一定要在输出端和运放的负端串接一个电阻。温漂的问题还可能是因为你的电源和地不稳定。

网友:
可以考虑用PN结补偿一下

你可以选择温漂小的仪表运放,比如OP07然后,可以考虑用PN结补偿一下

网友:
选择温票系数小的运放和电阻!

网友(2009-04-28):
不用考虑得太多,只须选择温票系数小的运放

网友:
选择一个低温漂的运放就行了

网友(2009-07-13):
运入本身的温漂是很小的,外接反馈电阻的温漂要比运放本身大的多!!

网友(2009-09-02):
关心啊,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咋了,没人啊

网友:
不用考虑得太多

网友:
主要是看温度对你电路影响的是哪方面
如果想控制偏移电压或偏移电流等的影响可以选斩波稳零型的运放,这类运放的漂移很小
如果是温度影响到电阻的值,从而影响反馈系数的话,那就要在器件和电路结构上注意温度的一致性,注意电路布局

网友(2009-10-20):
要采用精密电阻
运放的失调电压要低温漂
另外电路要注重对称性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A: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