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是否可以保存仿真结果?

楼主(2009-02-21):
请问modelsim的仿真结果可不可以保存下来?q2的仿真结果是可以回写到仿真文件中的,不知道modelsim行不行?

网友:
好像是有一个.do的文件就是用于保存仿真结果的。

楼主:
不行啊。do文件只能保存编辑的输入信号,我是想把仿真后的输出信号波形也保存下来,能办到吗?

网友A:
do文件只能保存信号 如果保存仿真结果 可以每次仿真完之后 把vsim.wlf换个名字 下次只要打开这个wlf文件就可以了 (重命名是为了防止下次运行时自动将改文件改写 覆盖)

网友:
可以保存没有问题

网友:
vsim.wlf搞定

网友:
对了,我弄错了。do文件只能保存信号文件,wlf文件才可以保存波形文件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可以的 u试试吧

网友:
加到testbench就可以了
  $dumpfile("dump.vcd");
  $dumpvars(0, your_tb_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文件只能保存信号 如果保存仿真结果 可以每次仿真完之后 把vsim.wlf换个名字 下次只要打开这个wlf文件就可以了 (重命名是为了防止下次运行时自动将改文件改写 覆盖)

不行啊!我另存完.wlf文件后再打开这个文件确实保存了仿真后的波形文件,但是退出modelsim后再重启modelsim,并打开这个文件输出波形又没了...why?

网友:
波形文件保存为.wlf后,把该文件拿到原项目外为什么打不开啊?
比如:项目在D盘,自动保存后的.wlf就在该项目下,把.wlf文件拷到F盘,就打不开它,报错 Error: File is open by another application or was not closed properly.

网友: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方法是首先会到主窗口,点击一下sim按钮,在点一下上面的区域,再按保存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出来的波形顺序很乱,可以关掉wave窗口load wave.do文件即可。

其实这些帮助文档上都有所提及

网友:
.do 文件只能保存信号吧,并不能保存波形,我记得。

网友:
学习,以前没这样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