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阱电阻

楼主(2009-02-21):
SMIC混合信号库中:

Silicide Nwell under AA
Silicide Nwell under STI

两种阱电阻区别在什么地方?

还有,bandgap里一般用什么电阻啊?
谢谢指教!

网友:
NW resistor under STI is very subject to CMP variation. Users are recommended to use NW resistor under OD for design.

网友:
STI是什么意思?
回楼主,bandgap应用多晶电阻,精度相对高一点

网友(2023-11-27):
来学习一下 ,感谢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