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P 电容一般有多大

楼主(2009-02-21):
大概有多少 ***  fF/ um^2 ,谢谢

网友:
大约1fF/um^2

网友:
0.25um~0.18um's process is about 2fF/um2

楼主:
这样说来,PIP 的值要比MIM 要大,MIM 电容我记得大概有 0.3-0.5fF/um^2,不知道匹配上哪个更好些

网友:
you should be able to find this in fab's documents

网友:
TSMC 0.35工艺中,大约0.8fF/um^2 ,比MIM要大一倍左右

网友:
两种电容性能都挺好的
一般工艺只提供一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