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uilder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电脑装好matlab2008a,quartus II7.2之后,再装DSP builder7.2,但到第三步始终出现wrong version of Quartus II found,Please specify a directory containing Quartus II version 7.2,望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了
把matlab2008a,quartus II7.2和dsp builder7.2安装在同一个盘下面,我是装再C盘的,都保持默认路径即可,还有版本要匹配

网友:
加一个环境变量就好

网友(2011-05-19):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