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闭环二阶系统的时域响应

楼主(2009-02-22):
怎么直观解释频域有peak时域就有振铃且过冲大?
不要用拉普拉斯反变换来解释;

网友:
频域有peak即那个地方有一个零点,按你的说法应该这个零点在两个极点之间,
如果把settling看作一个各个频谱的叠加,这个零点周围的能量很强,在时域上
就表现为振铃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好。不过还有其它的一些差别。可以找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