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HFSS软件在求解S参数时的区别

楼主(2009-02-22):
ADS和HFSS软件在求解S参数时的区别

楼主:
请高人回答

请高人回答

网友:
如果你是做平面分层介质结构的,就用ads2008up2吧,非常准。如果你是做全三维的,就用hfss吧

网友(2009-12-11):
能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2010-04-04):
LZ,建议你去看看S参数计算问题
《电磁散射的计算和测量》里面有一些计算方法,具体可以参考

网友(2011-03-31):
有没有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