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s跟tra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22):
这两个仿真有何区别?我感觉pss是一种更精确的tran仿真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pss一般用在rf仿真里面的,可以是用来找到中心频率(VCO),或者作为其他p**仿真得基础。
你做tran仿真只能保证你的电路工作,和pss不是一个类型的。
比如:你做了一个vco,你的tran仿真能够起振,ok,但你不知道vco得震荡频率。
下一步就是用pss去找这个中心频率。详细你应该去看cadence得help doc.

网友:
re

楼上回答的很好。不过还有其它的一些差别。可以找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一般用在rf仿真里面的,可以是用来找到中心频率(VCO),或者作为其他p**仿真得基础。
你做tran仿真只能保证你的电路工作,和pss不是一个类型的。
比如:你做了一个vco,你的tran仿真能够起振,ok,但你不知道vco ...

tran也可以得到振荡频率,只不过pss得到的更精确罢了,所以我认为pss是一种更精确的tran仿真

网友B:
pss是利用牛顿打靶算法来寻找信号周期稳态解的,不是所有信号都可以做pss,比如有些信号没有周期性,pss是无解的。

trans是任何电路都可以做的,时域信号的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s是利用牛顿打靶算法来寻找信号周期稳态解的,不是所有信号都可以做pss,比如有些信号没有周期性,pss是无解的。

trans是任何电路都可以做的,时域信号的反映

那是不是在瞬态仿真过程中打靶求解?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好。不过还有其它的一些差别。可以找一些资料。

网友:
PSS主要是在频域上对电路做稳态分析,Tran主要是对电路的瞬态响应作分析。
由于PSS是对电路的稳态分析,所以往往在希望得到电路频谱特性的时候会用到,因为它能够精确到每一个频率点(根据你自己的设置要求)
实际上用tran做分析的时候,用FFT工具对结果作变化也能够得到和PSS类似的结果
但是由于瞬态分析时频率成分较多,FFT也会有误差,所以用这种方式得到的频谱结果往往没有PSS得到的精确

网友(2019-12-16):
有些电路需要稳定时间才能正常工作,在不稳定状态下,信号或者电压都是不合理的,会导致在FFT时出现不合理的频点能量,所以在稳定后,频点更纯粹,但是怎么判断是否稳定呢?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C:
楼上回答的很好。不过还有其它的一些差别。可以找一些资料。

请问 资料 是指哪些资料呢?求告知

网友D:
稳态小信号分析周期小信号分析
DC PSS
AC PAC
XF PXF
STB PSTB
NOISE PNOISE

PSS对应的是DC仿真,DC仿真寻找的是稳态工作点,PSS寻找的是周期工作点。
对照表参见上面表格。因此PSS仿真并不是TRAN仿真。

周期小信号分析主要用于开关电路或者射频上,例如分析开关电容滤波器、斩波电路电路、压控振荡器、混频器的传输函数、噪声、稳定性。
因为这类电路可能无法用稳态小信号分析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D:
PSS对应的是DC仿真,DC仿真寻找的是稳态工作点,PSS寻找的是周期工作点。
对照表参见上面表格。因此PSS仿 ...

请问能否具体讲一下 pstb和pss的仿真原理。pstb仿真求解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跑tran振荡,是不是跑pss就有可能不振?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D:
PSS对应的是DC仿真,DC仿真寻找的是稳态工作点,PSS寻找的是周期工作点。
对照表参见上面表格。因此PSS仿 ...

学习到了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D:
PSS对应的是DC仿真,DC仿真寻找的是稳态工作点,PSS寻找的是周期工作点。
对照表参见上面表格。因此PSS仿 ...

请问PSS周期工作点如何理解呢?例如对于开关电路,即便找到稳定周期,但一个周期内开关一半时间导通一半时间关闭,DC工作点不还是无法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