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07 license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9-02-22):
居然又是一个低级错误:
在DOS下MentorKG命令的 时候用的是数字1 而不是字母l……
也就是如下的命令:Mentor -h hostid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
                                                                             ~~ 这个是数字…… 囧~~~

网友:
是什么版本的mentorkg

是什么版本的mentorkg?

网友: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 keygen ~

网友(2009-06-16):
我也使用的这条命令啊
但运行calibre就说有calibre interactive license的问题
我用的AS4,安装是全英文系统
为何不行呢?
2004,2005,2006,2007版本均试过同样的问题
谁知道?

网友(2009-11-13):
~~ 这个是数字…… 囧~~~

网友(2009-12-30):
我用的就是数字啊,可还是有问题,lmgrd启动daemon后,在别的机器上用lmstat已经可以看到license了,可就是启动calibre的时候会报错,找不到license,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4-23):
恭喜楼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