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de cascode opa

楼主(2009-02-22):
对于一般性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不知道各位在设计时,差分管的电流与共栅级的电流大小值一般都设为多少。

网友:
电流大小需要看你的负载多大(比如负载电容),负载电容不同,电流可以从几十uA到几mA不等。

楼主:
re

差分管的电流影响输入管的跨导,共栅极的就是电阻了。一般好像共源共栅管的静态参数,难以设置。当把过驱动设置为200mv时,这些共源共栅管很难达到饱和。

网友A:
从摆率角度考虑,两边电流要设置均匀,一方太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摆率角度考虑,两边电流要设置均匀,一方太大不好

摆率是一方面。我就是想知道差分输入管与共栅管的这两路电流一般怎么去设置。这两路电流加起来等于恒流源电流,不知这两路电流可有什么特殊的设置方法。

网友B:
差分输入管与共栅管走相同的电流,使得sr+-保持一致比较好

网友:
速度?噪声?PSRR?这些参数都会对电流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输入管与共栅管走相同的电流,使得sr+-保持一致比较好

你所说的sr+-是什么东西啊,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