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一般是系统级设计的吗?

楼主(2009-02-22):
它和hspice有何区别?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个人感觉只要其中一个用好了就OK了!!

网友:
hspice用于精确IC电路仿真
multisim多用于系统仿真,和ORCAD里的PSPICE针对方向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个人感觉只要其中一个用好了就OK了

不知道,个人感觉只要其中一个用好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