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22):
各位高手, 我们在开发使用三星2440来跑gps,在验证过程中发现SDRAM 有时会发生读写错误导致系统死机. 我们对SDRAM进行校验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校验SDRAM不会有写入和读出不一致. 只有在发生死机后,写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会不一致,而且每次重新校验时出错的位址都不一样.使用的SDRAM是两条32M的EOREX EM48AM1684VTC .谢谢

网友:
你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可能有问题,可能短路或者你的pc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