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A

楼主(2009-02-22):
基于OTA设计模拟滤波器,想法是先将OTA当作一个黑盒子,接入电路中得到一个基本的仿真结果。但是不知道哪个软件能够直接调用OTA模块(不涉及内部transistor级结构),不知道EWB(electronic workbench)可以否?貌似Cadence可以利用VerilogA来描述模块,请问各位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ADS也可以

网友:
use an ideal ota

楼主:
怎么用??可不可以具体点??比如在哪个软件里用?谢谢

网友:
可以用analogLib里面的压控电流源来搭建一个理想的,感觉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take a look into your spice handbook and find the things like voltage controlled current source

网友:
直接用VERILOGA写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