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管附近温度多高?

楼主(2009-02-23):
1A以下的DCDC buck,大概就在驱动MOSFET的反相器链这个位置吧
3x

楼主:
功率管的温度保护通常130——150,就不知道附近是不是也有100以上呢?

网友A(2009-07-07):
温度大概是这么估算的。

你需要知道这些数据:
1、MOSFET的Rds_on (=200 mohm)
2、MOSFET的Rth(热阻)(=100 C/W)
3、你的电路的占空比 D(MOSFET在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时间) (= 0.5)

那么,MOSFET上消耗的功率为:
P=Id^2*Rds_on*D=1^2*0.2*0.5=0.1 W
温度为:
Tmos=P*Rth+Troom=0.1*100+25=35 C

粗略估计,欢迎大家补充和指正。

网友:
斑竹的估算公式正确,可以使用。不过热沉不同要作适当的修改。

网友:
呵呵,我用了IR的某个管子的数据,当时没有细想。现在看来,它的热阻好小呵。可能是理想导热情况下的。

网友:
最近接触到很多详细的计算公式
终于开始从感觉到理论了
呵呵
看来学模拟电路
还是得自己做电路啊

看到公式推导的小小感触,见笑见笑

引用 网友A:
温度大概是这么估算的。

你需要知道这些数据:
1、MOSFET的Rds_on (=200 mohm)
2、MOSFET的Rth(热阻)(=100 C/W)
3、你的电路的占空比 D(MOSFET在一个周期内的导通时间) (= 0.5)

那么,MOSFET上消 ...

网友:
关键是热阻比较难控制,MOSFET DATASHEET 需要在 一定大小的地方,铺上铜层,不知道对风流有没有要求,

网友B:
2、MOSFET的Rth(热阻)(=100 C/W)

这是经验值么?
应该还和Package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OSFET的Rth(热阻)(=100 C/W)

这是经验值么?
应该还和Package有关吧!

这是IR某个datasheet上引用来的,应该是那个包装,用了极好的heat sink,并且底板和heat sink之间用导热剂连接。通常的大包装,在不流动的空气里,我觉得300-500C/W差不多。

网友:
有的专门供功率管的三角封装热阻可以小到4。

网友A:
那该多大一个heat sink呀。。4C/W意味着上升50C可以散掉200W。

想想家用电脑cpu一般100-200W,大散热器,加风冷/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该多大一个heat sink呀。。4C/W意味着上升50C可以散掉200W。

想想家用电脑cpu一般100-200W,大散热器,加风冷/水冷。。

和你PCB的条件有很大关系,貌似散热最大的瓶颈是在PCB上面

网友(2010-01-29):
散热片设计很头痛.
具体计算和外型设计都比较难.
初步估计可能给出MATCH太大.
又占空间..
真的需要反复测试然后修改么?

楼主(2010-07-29):
大谢!不过这些参数是经验还是在PDK文档中可以查到?
3# batnet

网友:
功率的消耗主要包含三个部分:RON电阻的消耗,上面管子开启过程中charge消耗的能量,下面管子寄生的diode反转的能量等.所以你推导公式主要集中在RON电阻的消耗并不完全,照这么说0.1W的这么乐观的功耗那对封装散热的要求就很低了.

网友:
Datasheet提供的热阻指的是管芯到case的值,case到空气的热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