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变频混频器和下变频混频器的区别

楼主(2009-02-23):
哪位高手能否谈谈上变频混频器和下变频混频器的差别,设计重点分别在哪里,多谢了

网友:
很感兴趣

网友:
下变频是两个信号相减,把高频变换为低频
上变频是两个信号相加,把低频变换为高频

网友:
这个结论恐怕难让LZ满意的,呵呵

网友(2009-04-20):
接收机中用下变频混频器。它将接收到的射频信号搬移到中频上

发射极中用上变频混频器。它将接收到的中频信号搬移到射频端

网友:
下变频器分两种,有源和无源的
无源的线性度好,噪声好(自身而言),一般后级需要TIA,是目前的主流
有源的有增益,可以缓解接收链其他级的gain requiremen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upand down convertor is in the input stage freq, for upconvertor ,the input is usually dc, so in order to get high linearity, if the signal from the baseband is in the voltage domain ,then ofter a feedback circuit with opamp and resistor is good for good evm,
more ofter is input is from baseband current dac,
active mixer is often the better choice for upconverter

网友:
and also notice the difference in the load,i forget

网友:
zealot

谨受教,谢谢同志们。

网友:
直观的说,上变频Mixer 可能会用LC回路作负载,而下变频Mixer 不可能那样作的

网友A(2009-06-17):
为什么?上变频可以?,下变频不可以用lc做负载?
我用lc做负载,感觉不好确定lc尤其是c的值,而且严重没有增益

网友:
get in for stud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上变频可以?,下变频不可以用lc做负载?
我用lc做负载,感觉不好确定lc尤其是c的值,而且严重没有增益

我的原意是指下变频时LC回路很难片上集成

网友(2010-06-23):
区别就是输出的滤波器吧?不大懂。。。

网友:
原理都一样,都是相乘,上混频是取相乘后的和频成分,下混频是取相乘后的差频成分。。。

网友(2011-04-28):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15-11-19):
哎!还称什么顶级开发网,真扯淡

网友(2017-11-15):
就快下载完了!

网友(2020-04-18):
很想了解TIA做的无源混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