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写过MIPS汇编?

楼主(2009-02-23):
最近在写一个WINCE、MIPS上的AVS解码器,au1250 528Mhz , CIF 分辨率,发现MIPS 的指令运行速度较差,C代码达不到实时要求,估计还差个1/3左右,但发现MIPS的汇编确实很难写,效率也不高,只能通过流水线优化,不知哪位仁兄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可以去看看MIPS汇编优化方面的论文。这里给你一点建议:
1.把C程序中的常用变量分配到片内RAM固定地址,对MIPS处理器,片内RAM的读写速度和register一样快,而这样可以避免保存寄存器值的操作,减小开销。
2.对重点函数进行重点优化。这个优化不仅仅是汇编级的优化,有时候C上的优化会让你的汇编更容易实现,减少运算量。
3.不要把精力放到和MIPS内部结构有关的优化,这样既费时间,效果却不一定好。

供参考!

楼主:
谢谢 ! 不知你会否MIPS cache的配置和编程,据说能提高不少效率!有没有好的介绍MIPS优化的论文和网站,推荐一二!

网友:
可以先用mips中的pcnt先统计一下瓶颈是在哪个地方,是带宽还是指令数。
然后进行针对的优化。

网友:
试过GREATHILL软件吗?可以试试

楼主:
哪个GreatHi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