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wav格式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问一个关于wav格式的问题
对于这个wav格式的文件
是不是作为da芯片
只要给i2s接口模块提供LRCK=22.05KHz,给SCLK=705.6KHz(2*22.05*16KHz)
然后就可以把左右通道的数据依次发出去就可以正常播放了吧

网友:
应该要有两个D/A哈
不过你这么送应该也可以,能听出来,但是是放慢一倍在播放
需要注意的是输出的16位PCM中的高低字节调整,送数的时候高8位和低8位要对调啊,不然就是噪音了.你就送一个声道嘛,另外一个就不送了

网友:
LRCK=22.05KHz,给SCLK=705.6KHz(2*22.05*16KHz)

我不是很清楚哈

你只要保证你最后送到D/A的时候,你的音频数据的速率(或者说你传送时使用的时钟)是wav的采样率 就是22K一致   这样D/A输出才是按你采样的速率输出,这样才是对的哈

另外还有就是wave文件头就不要送了哈,前44个字节是文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