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工艺库

楼主(2009-02-23):
那位知道IBM工艺代码的含义啊?比如 T89Q_8RF_8LM_LM ,各字母和数字分别是什么含义啊?谢谢了

网友A:
前面四个字母表示是用的什么工艺,比如sige或者CMOS,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8RF指的是这个是RF工艺,8是IBM在内部根据工艺的尺寸变化排的号,8应该是说这个工艺是0.13um的工艺
LM是指这种工艺的最上面一层金属是叫LM,应该是厚铝层,IBM中最上面一层工艺有的叫AM,有的叫LM
8LM就是说这种工艺有8层金属
应该说这种工艺会比较贵哦

网友(2009-06-10):
请问楼主,您是否方便提供一下采用IBM SiGe投片的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四个字母表示是用的什么工艺,比如sige或者CMOS,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8RF指的是这个是RF工艺,8是IBM在内部根据工艺的尺寸变化排的号,8应该是说这个工艺是0.13um的工艺
LM是指这种工艺的最上面一层金属是叫 ...

Cool! Thanks.

网友(2013-07-10):
8HP工艺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