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b_load出错

楼主(2009-02-23):
dynamic loading failed

simv文件是别人编译好的 我们使用的vcs版本号相同 机器相同
但就是在用他的simv文件加载我的libtb.so时不成功

网友:
It could be a problem of version of dynamical linker.
ask you system administrator to make sure that the version of the default  system dynamic linker and the version of vcs dynamic linker are same.

楼主:
dynamical linker版本和vcs版本是分开的?

网友:
Yes.
VCS use own gcc linker version, which could be different from your system-wide installed gcc dynamic linker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