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Bootloader的好处

楼主(2009-02-24):
大致好处有如下三个
第一,可以真正的了解硬件系统的功能及特点,有助于做驱动。
第二,可以系统的了解一个嵌入式系统的启动过程,每个硬件在启动中的功能(串口,SDRAM控制器等等)
第三,为你以后能够定制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准备必要的条件。

上述纯属个人意见,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再加上一点,就是
以后在研究其他嵌入式处理器芯片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和系统的方法

网友:
每个硬件在启动中的功能

个人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妥

网友:
达芬奇画的蛋丢了!2008圣诞惊天第一案!

beijing massag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company Rose massage provides top quality massage service aronud Shanghai and Beijing .

All the company staff who are well-educated can speak English.we have excellent service team,in which the members all have high quality, (apartment or hotel),you can enjoy our wonderful beijing massage No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has done this - it is unique! service,you only need to dial our hotline to make a reservation when you are tired and need to relax your body.

We offer 24hours door to door service,the pretty and outstanding beijing ma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