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软件

楼主(2009-02-24):
想请教一下,请大家推荐个画图软件。

平时是用的CADENCE,但是这个画的图(SCHEMATIC)线实在是太乱了。平时做个记录啊什么的,为了以后的论文什么的,所以平时需要把图什么的存档下来。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软件,在WINDOWS里面的,画好后可以剪切到WORD里面的软件啊?主要是要有NMOS, PMOS, cap, res什么的器件就行了。

以前用过一个几M的软件,但是实在不记得名字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以前用过一个软件,cohesin或者是laker ams可以在windows下用,但是没有cadence好用,可能用惯了吧。

楼主:
其实就是要个画图方便的软件就行了

楼主:
VISIO里面没有NMOS, PMOS啊!

就希望画出来的图象下面这个PDF里面的就行了

http://rfic.fudan.edu.cn/courses/analog/HomeWork/HomeWork4.pdf

网友:
建议用 PADS,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workview

网友:
我在正烦着用那些好。

楼主:
试用一下!谢谢推荐啊。。。。

但是PADS是画PCB的吧。。。我想弄个TRANSISTOR LEV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