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PC DFF的PFD仿真

楼主(2009-02-24):
本人是pll初学者,在仿真TSPC dff构成的PFD。
DFF仿真没有问题,可是PFD仿真总是不对,
就是只要两个输入信号有一个初始是低电平,结果就不对,
只有当两个信号初始都为高电平的时候才正确。
请教各位,是电路不对还是哪里的问题? Thx for your time!

网友(2009-05-14):
同路人,最近也在搞PFD,想问下你的PLL应用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2011-04-11):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 能否解答啊

网友A(2011-08-12):
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采用的是拉扎维的那个经典结构,结果发现初始两个为低电平时,rslatch的初始状态是不确定的,最终导致第一个上升沿直接被浪费掉了,最后出来的结果就反了。。。恳请大侠指点啊。。。

网友(2012-10-30):
回复 网友A:

    你好,同路人,想请教一个问题,你用的DFF(TSPC)是下图这样的吗?它的D端哪里去了呢?

网友:
lz目前还处于抄电路阶段,建议多找一些文章看看, 这样对提高有好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要仿真PFD的输出曲线,如下图,应该选用ADS的哪个仿真器?瞬态仿真器还是什么?

网友(2013-01-18):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过来人帮忙解答一哈呀?
谢谢!

网友(2013-06-03):
我也是不太懂,同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 不知您的TSPC_PFD是否做好??可以让小弟看看您的电路结构吗??还有就是您这个是咋样仿真的??拜谢!!!!

网友D(2022-03-30):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图呢?

网友(2024-06-21):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图呢?

这个好像是一篇1999年文章的图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A:
恩,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采用的是拉扎维的那个经典结构,结果发现初始两个为低电平时,rslatch的初始状态 ...

您现在知道该如何解决了吗,我也是和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