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o版图设计

楼主(2009-02-24):
最近在做一个vco的版图,要求的最高频率是3GHz,前仿仿真的最高频是3.1GHz,但是这个频率余度远远不够,发现最终的版图最高频率才有2.6GHz。请教一下高手,对vco设计时候频率余度该如何确定,在版图级别上,如何优化呢?
谢谢啦~~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1-17):
一般来说上下留500M余量,要看工艺的,TSMC的比较接近于ss的仿真,流片结果和后仿修改过之后的tt差不多

网友:
做前仿真之前,两边挂一个500~700fF 左右的电容作为寄生(估计),layout尽量画紧凑,后仿真将其去掉,中心频率基本和前仿真一致,基本能保证你tapout出来的频率,后仿真后的最高频率留个200~300MHz的margin,也就差不多了。楼上说要留500MHz,再宽带VCO设计中,很难有这么大的marg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