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PWM器件的请进!

楼主(2009-02-24):
关于pwm器件的分类,
按照工作方式分为:电流型(UC3842)和电压型(SG1525)。
请问到底如何区分的,反馈形式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北京器件5厂的工程师在不,解释一下。

网友:
电流型的电路结构增加电流取样比较部分,改善了对输入变化的响应

网友:
电流型和电压型的差别,请看王志强翻译那本《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
楼主看下书吧。

网友(2009-05-05):
主要是控制方式,电流型动态更好,某些电路占空比大于50%时,稳定性更好

网友:
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们都是这样理解  例如电话机 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0-08-31):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