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ansen的analog design essentials上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在这本书第二章的cascodes中的0251中,sansen提到一个问题:晶体管电流ids随着负载电阻的增加而增加.

我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吗?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当RL 增大时,vout减小,导致流过rds的电流变小,而电流源没有改变,那么流过mos得电流就增大了。

网友:
恩,看图解题

网友A:
呵呵 从Rout上考虑会直观些……

下面parts自身的电阻和RL的电阻并联,
当RL和下面自身构成的电阻相当时,RL的作用逐渐变弱,Gain趋于恒定, VOUT趋于恒定
RL增大,当然流经它的电流逐渐减小…… 那哪部分电流增加呢?

试想一下当ROUT趋于无穷大时,那不是相当于开路,最大增益为多少呢

呵呵,一些问题你在仔细捉摸一下,就可明白为什么IDS增大了

网友:
加电流源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从Rout上考虑会直观些……

下面parts自身的电阻和RL的电阻并联,
当RL和下面自身构成的电阻相当时,RL的作用逐渐变弱,Gain趋于恒定, VOUT趋于恒定
RL增大,当然流经它的电流逐渐减小…… 那哪部分电流增 ...

非常感谢,想通了,我老是从输入端去想,怎么也没有想通.谢谢了!

网友:
楼上在搞啥子???

网友:
把你的中文版本上传一下阿,谢谢阿

网友(2010-03-28):
学习了,lz有中文电子版本的。

网友(2015-06-09):
遇到了相同的疑惑。

个人理解是,当RL小于RLC时,IL不变。因此,RL增大时,VOUT会降低。电路ROUT等于RL与mos管自身的电阻并联,因此ROUT会增大。所以IOUT会降低。IL不变,IOUT降低,因此IDS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