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控时钟

楼主(2009-02-24):
做项目中碰到门控时钟,我这样理解:
1。做时钟树时,不去管它,时钟会穿过
2。时序优化和检查时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2011-11-30):
回复 楼主:

    做时序检查的时候也会计算门控单元的延时的吧。

网友:
icg 在.lib里面有 setup/rise 约束的,

icc自然会去做clock gating check, 你也可以增加另外的余量,

只有工具不认识的 , 你要人为指定的才需要显式指明 set_clock_gating_check  -setup -hold XXXpin

楼主:
哈哈,09年的帖子现在还有回复,谢谢两位了!
这个问题早已经弄清楚了,看来还是有进步啊。

网友:
有些帖子 你们是搜索来答的吧,要不然 也不好翻到那么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