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FTC时,是不是需要在源RTL代码上添加好测试端口?

楼主(2009-02-25):
急!菜鸟问。DFTC时,是不是需要在源RTL代码上添加好测试端口?或者是用AUTOFIX生成?

网友(2009-10-21):
你所说的:“在源RTL代码上添加好测试端”口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不在RTL上添加DFT相关port,而是在做DFT是,根据需要用set_dft_signal添加。

网友:
6楼正解,做好顶层的IO复用电路就可以了,除非你是bottom-top的设计

网友(2010-07-25):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 -type ScanDataIn  -port SCAN_IN 像这样吗? -view exist 这一项是不是说把已在RTL中添加了的端口SCAN_IN 设成DFT扫描输入信号啊?如果不在RTL中添加呢?

网友:
通常scan chain的端口会和普通I/O端口复用。但是scan_en是单独的。

因为要复用,所以有一个MUX的单独模块来选择是normal mode还是scan mode
顶层是普通的I/O管脚。

网友:
个人认为:
一般在大型的design里都涉及到mux pin选择,所以DFT特征端口最好在一开始的RTL 里就加入说明

网友(2010-12-31):
可以复用

网友:
通常scan chain的端口会和普通I/O端口复用。但是scan_en是单独的。scan_en不能复用吗

网友:
都可以复用,或者有独立的测试端口;这些遵照spec的要求。

网友: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port scan_in \
-type ScanDataIn

pls refer to DFT Compiler User Guide.

网友:
不指定可以工具制定,也可以rtl写好告诉工具

网友(2011-07-01):
最好在RTL中就开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