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高压多路复用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我现在有5个220左右的交流电压,现在要用单片机控制分时选出其中的一个电压,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些功能?如果是低压的就可以4502芯片了,但是高压的我没有用过,请问高手有没有用过这方面的芯片?有什么好介绍呢?谢谢

网友:
高压没什么经验。感觉 1)可以用继电器选通。 2)用power MOSFET,Thyristor, 或者IGBT之类的管子
这些东西都可用MCU控制

网友:
Basically, relay, thyristor, and triac can let you use low voltage to control high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