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请问实现DC-DC输出电压线性可调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9-02-25):
前辈您好!

我们项目组在进行一个研究,要提出一个为CPU供电的数字DC-DC的建模分析方法。现在遇到几个没有相通的地方想请教,情况是这样的:
1.CPU工作电压为0.7V-1.8V,因此要求电源可以提供线性变化的输出电压,CPU通过接口控制电源输出需要的电压;
2.Memory工作电压为1.8V/2.5V/3.3V,要求电源可以提供这3种电压,即非线性变化的输出电压。

想请教前辈的问题:
1.如何单独实现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受控线性变化?
2.如何单独实现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非线性变化?
3.电源的输出电压变化时(如从0.7V变为1.2V),为了维持一定精度的电压纹波,是否需要一并调节输出电容?如果是,应该怎样实现;不是,应该采用何种   方法维持一定精度(如  1%)的输出电压纹波?

前辈,我们组内也讨论过,大概的想法是:
1.  针对输出电压线性变化,尝试把电压采样部分的分压电阻换成可变电阻,控制电阻的变化从而使输出电压线性变化;
2.  针对输出电压非线性变化,尝试采用3个不同的基准,在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基准从而使输出电压变化;
3.  没有想出在不同输出电压下,维持电压纹波精度不变的可行办法。

请求各位前辈的帮助,我们的想法是否可行?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只需告知思想方法,不需详细电路,谢谢您!
PS: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Memory的工作电压是分段的?谢谢!

楼主:
回来看看

好像看到的人不多,顶一下!

网友(2009-05-08):
1.CPU通过接口控制电源输出需要的电压;可调电阻不行吧?
2。在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基准从而使输出电压变化;如何选择基准跳变?难度挺高!
3。最好是实际调试,个人认为在调整时测量纹波,选择最合适的。

如果实际应用,最好选用专门的可编程的DC/DC电源芯片,通过配置芯片内部参数,实现输出电压缓变与跳变。

网友:
dc/dc可以使用maxim公司的电压转换芯片
在网页上可以查询,这样可以只使用一组电源就行了。
而且可以先申请相应的样品进行实验

网友:
调反馈分压电阻,可以用数字电位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