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macro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9-02-25):
有时候看文章经常会看到,比如we have fabricated a 256kb SRAM macro using ~~~
这里的SRAM macro是什么概念?就是SRAM的整体结构,还是别的意思?

网友:
是硬核的意思.

比如ARM公司提供的, 工艺相关的MM compiler, 用户给定字\位, 可以生成一个硬核.

IP hard macro, 相对地, 还有IP soft macro, 这是以verilog代码格式提供的.

网友:
一般图形式提供的SRAM模块。SRAM MACRO一般不大可能给别人提供SOFT MACRO。定制的嘛,直接针对fundry工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