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adence 中用自带的spiceD 仿真, 但是工艺文件库调用不上,急

楼主(2009-02-25):
如题,

工艺厂商给的是spice model,
在cadence下采用自带的spiceD仿真时,
老是有错误: 说我没有定义 model name,
找不到原因,
求各位大侠伸伸援手,帮帮我了.

仿真步骤如下:

1,在schematic 下,编辑好需要仿真的电路图,其实就只有一个电阻.
2.tools-->analog environment  ,进入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3. 之后在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setup--》simulator/host:在simulator旁点下拉按钮选择hspiceD
4. 。。。。。。。。。。。。。。。。。。setup--》model library--》选择文件,填好corner类型
5.设置仿真状态:tran以及时间
6.加载输出信号
7.点击simulation-->netlist and run
之后就会在output.log  文件中看到error:   no defination of 电阻的 model name

试了好几个工艺文件,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还是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网友(2009-04-29):
98

不会 没试过

网友:
试试hspiceS,然后gen成.sp,用hspice仿真。

网友(2009-06-15):
是不是电阻的cdf中model name你没设?改改cdf看

网友:
你是不是在加corner的时候只加了MOS管的的,没有加电阻的?有的仿真库还要都添加才行的,你看看仿真库里边有没有提到电阻的corner,比如有res_tt、res_ff或者还有电容及BJT的corner?仿真的时候就要全部添加的,不能只填个仿真库文件路径加一个tt的corner

网友:
先打开网表看看, 电阻的master名字是什么, 然后看看model里面电阻名字是否匹配.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试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赐教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阻库没有加进去,可以换成HSPICE 或者NANOSIM 来仿真。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2009-09-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试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赐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

有没有解决啊?
谢谢大家乐

网友:
电阻用理想的可以不加model name , 是不是你的spectre model 里面语法格式不对?直接用SPICE MODEL 的话语法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以前遇到过,自己修改下model文件里面一些语句就好了。spectre的model 是SCS的,有些FUNDRY不象TSMC那么专业,你要spectre的model 他直接把一个HSPICE的SPICE格式的转给你,但还是有很多小错误。遇到好多次了,都是自己改。

网友(2009-11-18):
估计是corner的问题

网友:
这个简单啊
选择hspiceD,就是ade调用hspice来仿真电路,hspiceD是一个ade与hspice的接口。
既然使用hspiceD,那么model一定得是hspice的model格式(不能是spectre的格式),当然netlist也是hspice格式。
    在ade中看看产生的netlist中器件模型名称,和spice model中名称要一样,此其一,此外必须安装hspice且有支持ade环境接口的license

网友(2010-05-24):
不明白啊

网友(2010-11-2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猜楼主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吧!呵呵

网友(2012-08-25):
楼主因该解决了。
有该问题的学友出现类似问题应该是model文件没有与其工艺文件,即PDK文件,链接。

网友(2015-06-30):
回复 楼主:
o
这种情况应该是,工艺库和模型库不对应,只有二者对应,才能仿真,你添加进来的只是工艺库,没有那个model,所以出现没有定义。举个例子吧,就是相当于你只把解压后的文件拷进来,没有把那个路径或者说是环境弄过来,要想解决,很简单,把那个工艺库的环境拷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