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kg使用

楼主(2009-02-25):
根据网上所述Mentor -h hostid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生成的license只能在一台机子上使用,同时其他机子指向它也无法out,如加入参数-f也就是Mentor -f -h hostid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其中hostid使用网卡MAC地址,生成的license其他机子也可以指向,同时可以开99个客户端。在redhat as4.7_64系统上通过实验,一台sun工作站的2004版的可以启动。

网友:
怎样使用啊

网友(2009-07-15):
原来floating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0-03-30):
了解了,我下午试试

网友(2019-05-19):
Hurrah!  Calibre has been work.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Calibre has been work.
The assistance is appreciated very much.

网友A(2021-04-16):
系统提示没有 MentorKG 这个 command,但是文件夹里有一个 MentorKG.exe 这个可执行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A:
系统提示没有 MentorKG 这个 command,但是文件夹里有一个 MentorKG.exe 这个可执行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我之前碰到这个问题是要写全这个exe的地址,比如D:\xx\xx\mentorKG.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