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成本PCIE接口方案评价

楼主(2009-02-25):
方案1:ALTERA CYCLONE II FPGA(比如EP2C20) + TI XIO1100 PHY
方案2:ALTERA CYCLONE III FPGA(比如EP3C25) + PEX8311接口芯片请有经验的大侠予以评价,主要比较开发难度和成本!谢谢。

网友:
用方案二吧。速度能到120M以上,开发也简单

网友:
看看,我自己做的pcie-pci板卡,是否对你有启发

看看,我自己做的板卡,是否对你有启发。
如果需要也可以联系我。
email:cardlink@126.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已经确定方案。

网友(2009-07-15):
下载了您的附件,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提供参考例程

下载了您的附件,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提供参考例程

网友(2009-11-28):
我用二  来看看

网友: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为什么要选用ALTERA CYCLONE系列的芯片?选用其它的芯片怎么连接?

网友:
后一个简单

网友:
嗯,我用的是8311,还算好用吧

网友(2010-04-27):
我要的是原理图,5L的是实物图

网友:
PEX8311大概是什么价位?我想去看看能不能接受才作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