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急

楼主(2009-02-25):
哪位大侠给指导一下,我有个问题,就是用加法器和减法器作为功能模块,用最小的硬件成本实现常系数为81、155和211的乘法器,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n *  81 = n * (64 + 16 + 1) = n + (n << 4) + (n << 6);
...
...

楼主:
请问能不能再详细些,我是新手

网友:
就是把乘法的计算等效为加法和移位运算,楼上的都提示到这个程度了,即使是初学者也要多多的思考呀,相信自己能搞定的!

网友:
2楼的正解

网友:
移位相加嘛,和你手写算乘法的方式类似啊,这个IC设计的随便哪本书都有吧,很基本的概念.楼主从来不看书的????
如果要硬件最少就用时序逻辑迭代来做啊

网友:
建议使用ip核,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