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层多晶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看到PAPER里面谈到2P4M的工艺,这两层多晶一般做在哪里,最下面或L2 L3之间,谢谢

网友:
2P主要是poly1,poly2,一是做mos,二是做电阻,电容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POLY是不是都做在衬底和下层金属之间,谢谢

网友:
是的 衬底和第一层金属之间

网友A(2020-08-19):
上华有工艺pmos和nmos分别用不同poly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华有工艺pmos和nmos分别用不同poly实现

是的,好早之前好像还有用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