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DMA功率控制包括上下行闭环加外环功率控制方式

楼主(2009-02-26):
a.闭环功率控制:
  顾名思义就是对功率加以控制咯,这里的功率指的是UE或者基站的发射功率,为什么要对功率加以控制?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远近效应,如图:
  UE2处于小区边缘,UE2处于近基站位置,如果没有功率控制机制使两个UE到达基站的功率在相同电平上,由于UE2的路径损耗极大,P2小于P1,所以UE1将阻塞小区的通信。这是需要上行功控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下行的,上图中UE2处于小区边缘时受到来自其他小区的干扰增强,这时候需要基站增加下行信号发射功率。而不论是上行功控还是下行功控无线链路都构成了一个闭环像图中所示那样,这恐怕就是闭环功控命名缘由吧:)
  我们对上行、下行闭环功控总结如下:
  上行闭环功控:
  目标:使不同的UE到达基站的功率在相同的电平上。
  方法:基站频繁地测量收到的SIR(信干比),与保存的相对固定的SIR目标值比较。如果接收的SIR小于SIR目标值就通过下行链路命令UE提高发射功率,反之命令UE降低发射功率。
  下行闭环功控:
  目标:使到达小区边缘的UE或者在其他的当UE需要基站改变发射功率的情况下调整基站的发射功率。
  b.外环功率控制:
  为什么叫外环?我想可能是因为除了基站和UE之间的上下行链路构成一个环以外还在RNC(UTRAN内的无线网络控制器)和基站间还有一个环,是谓外环。如图:
  目标:获得恒定的链路质量。链路质量怎么度量呢,即恒定的BER或BLER。而当BER确定时,SIR取决于UE的速度和多径的分布。
  方法:根据各个无线链路的实际状况(如帧可靠性)来调整目标SIR的设定值。这就与前面的闭环功率控制目标SIR值固定不同了。比如基站把从UE发射消息中解读出来的帧可靠性消息发给RNC,RNC拿恒定的BER标准与从帧可靠性消息中分析出来的实际BER比较,如果实际BER较大,那么RNC调整基站处的目标SIR到较高值,基站比较接收SIR与目标SIR,结果接收SIR较小时就命令UE提高发射功率。
  功率的调整不可能一次到位地,比如算法得出结果是要降3dB,一次指令就降到3dB难于实现,这就要一步一步往下降啊,所以步长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