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各种noise在phase noise所占的比例大小的仿真和测试问题?

楼主(2009-02-26):
VCO 各种noise在phase noise所占的比例大小的仿真和测试问题?
hajimiri在一篇文章中在 仿真和芯片测试中都给出了各类noise 对phase noise的贡献大小
他的结果是:
drain current noise  86%
gate noise 1.5%
inductro noise 5.6%
varator noise 2.2%
tail current  noise 4.7%
我很困惑,PSS.PNOISE只能测出输出总phase noise,怎么仿真和测试出各种noise成分的比例大小呢?
另外  我也想仿真出power supply noise在phase noise的比例大小,又该如何仿真?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等待帮助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这个不了解歪  帮顶
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PSS仿真之后在ADE界面上Results--->Print-->Noise Summary可以帮助你看到各个噪声源对总输出噪声的贡献。

楼主:
meseasky谢谢 你
果然找到了,还是对cadence不熟悉啊。
还问一下,里面的spot noise和integrated noise选择哪一个呢?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噪声应该不包括power supply noise这样的外部噪声吧。

楼主:
似乎明白一点了,spot noise是单点噪声,integrated noise一个频段的噪声。
. N, S+ y8 V, {/ o但是power supply noise的仿真还是有些不知怎么进行合适?

网友(2021-06-09):
虽然时间过去好久了,但是还是想问下楼主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1-12-17):
output noise与phase niose一样吗

网友(点评):
随手答一个,output phase选取单位为dBc/Hz就和phase noise一样,如果其他单位如V^2/Hz则和phase noise是有换算关系的。

网友(2022-09-01):
相比楼上的都是大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