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ro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2-26):
前段时间我的Astro能正常使用,但是今天开始就不行了,在敲入astro后,就报segmentation fault,无法进入astro。请高手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我的系统是as4 , astro06 or 07安装后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哪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我的Astro能正常使用,但是今天开始就不行了,在敲入astro后,就报segmentation fault,无法进入astro。请高手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

我的系统是as4 , astro06 or 07安装后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哪 ...

阁下是否最近新安装了cadence,,,然后设置了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呢????
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cadence装在高版本的linux需要设LD_ASSUME_KERNEL,而astro就不可以用在这个版本下,,,在你启动astro前先
un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应该就没问题了。
不过通常报的是floating的异常,,,,
如果我猜错了,就说明你的软件有问题了,重装,,,
仅知道到这么多,希望有用。

网友(2009-06-04):
高手的帖子,不得不顶

网友(2009-09-10):
关闭防火墙/杀毒软件试试

网友:
LZ把astro软件共享最好了,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2010-05-26):
果然是TOP等級
學到好多

网友(2010-07-14):
正要找一些安装ASTRO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二楼回帖的真是高手,在你的指导下,立马解决了问题,多谢!

网友(2010-11-28):
看了这个帖子,又学习了~

网友(2011-01-07):
2楼说的完全正确,我也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