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2009-02-26):
要测试一个水系统中的微电流 放大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被测试电流在nA级 需要放大到能检测出来 不知道需要什么器件
最好能画出电路图
不管什么仪器 只要能测试出来就可以

网友:
方法一:用运放组成的TIA电路。注意选用低Ios低噪声的器件
方法二:用对数放大器。比如anolog device的8304/05等器件。datasheet中有参考电路

网友:
关注中,先顶一个

楼主:
谢谢版主  那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啊   去买8304/05??

网友:
先研究8304/05的PDF,看是否适合你的项目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先做点研究。主要是动态范围多大,速度要求多快,精度要求多少?这些都是需要trade-off的。比如对数放大器侧重动态范围和精度,速度差点。TIA兼顾了动态范围速度就受影响。多级放大器速度和动态范围可以保证,但精度噪声飘逸等又需要考虑。
1)先定出你的指标。2)然后根据指标考虑合适的电路结构。做些计算或者仿真。3)然后才是具体电路设计和芯片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