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输出速率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大家好!我是学FPGA的新手,现在碰到如下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给FPGA提供的时钟频率是可变的(即我可以通过外部命令来改变提供给FPGA的时钟频率)。

我的程序已经写好了。

当我的FPGA的时钟频率变化时,FPGA的输出速率是不是也跟着变?

如果不是,应该如何让FPGA的输出速率随时钟频率变化呢?

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是我这个问题太菜了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你的数据处理速率肯定和你的时钟是相关的,时钟的变化是会影响到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学FPGA的新手,现在碰到如下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给FPGA提供的时钟频率是可变的(即我可以通过外部命令来改变提供给FPGA的时钟频率)。

我的程序已经写好了。

当我的FPGA的时钟频率变化时,FP ...

在接口上你只要使用你变化的时候来处理数据,比如用这个时钟将数据拍出,那么接口的速率就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