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T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2-26):
在跑PVT仿真时若电路的性能随温度变化很大时(在高温120C和低温-40C下有些管子截止),有那些调整措施以使管子正常工作呢?请各位大侠分享下经验,谢谢了!

楼主:
热盼高手解答!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你的电路设计的不合理。温度高了,对管子的尺寸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VTH,一般温度越高,VTH越低。所以你要调整你的DC工作点,保证在每个corner下都能够正常偏置。

网友:
user lower vov to have more marg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你的电路设计的不合理。温度高了,对管子的尺寸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VTH,一般温度越高,VTH越低。所以你要调整你的DC工作点,保证在每个corner下都能够正常偏置。

恩,学习了

网友(2009-12-13):
问个基础的问题 什么叫PVT呢

网友:
问个基础的问题 什么叫PVT呢
引用 网友B:

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

网友(2023-04-10):
有个问题,跑完PVT后,结果分析输出相对于电压的变化的百分比吗